单片机通过芯片驱动步进电机的仪表表头求助

楼主(2012-11-26):
想请问一下怎样让指针上电回零,用了步进驱动芯片,但是不带回零,谢谢

网友A:
类似的表头我看过:指针先摆到最左边,再摆到最右边,然后回零!我没考虑过原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就完了?

网友B:
类似的表头我看过:指针先摆到最左边,再摆到最右边,然后回零!我没考虑过原理。
引用 网友A:

看上去像是测量左右最大机械行程然后取中值,得到零点位置,用失步检测可得知电机何时堵转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我是想知道在没有位置开关的情况下,怎样回零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用失步检测可得知电机何时堵转,所以不需要位置开关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怎样失步检测,用什么方式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我查了一下检测失步堵转,好像外面都要加反馈

网友B:
回复 网友B:
我查了一下检测失步堵转,好像外面都要加反馈
引用 楼主:
很多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带有失步检测功能,你查一下,电路就别问人要了。

楼主:
所以还是必须有反馈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