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erilog的问题

楼主(2012-11-26):
小弟初学verilog编了个8位乘法器,编译通过、但仿真不对、乘数和被乘数却都是高阻、求大神帮助。附上三段代码
testbench:
`timescale 1ns/1ns
module testbench;
reg[7:0]addend,adder;
initial
fork
addend=8'b00001111;
adder=8'b00010001;
join
add testbench(.addend_a(addend),.adder_a(adder));
adder test(.addend(addend),.adder(adder));
endmodule

add:
module add(a,b);
output a,b;
reg[7:0]d,addend_a,adder_a;
reg a,b;
always@(addend_a or adder_a)
fork
d=8'b11111111;
while(d)
begin
a=addend_a[0];
b=adder_a[0];
addend_a=(addend_a>>1);
adder_a=(adder_a>>1);
d=d<<1;
end
join
adder add(.a(a),.d(d),.b(b));
endmodule

adder:
module adder(adder,addend,sum);
input[7:0]addend,adder;
output[9:0]sum;
reg[9:0]sum;
reg a,b,c,s;
reg[7:0]d;
initial
begin
sum=10'b0000000000;
c=1'b0;
end
always@(d)
begin
s=(~a)&(~b)&c+(~a)&b&(~c)+a&(~b)&(~c)+a&b&c;
c=a&b+a&(~b)&c+(~a)&b&c;
sum[8]=s;
sum[9]=c;
sum=sum>>1;
end
endmodule

网友A:
这是怎么一个调用关系?没太看明白

楼主:
就是add调用testbench里面的adder和addend、然后再用adder调用add里的d、b、a、我的意图是这样的、

楼主:
2# GoldSunMonkey 就是add调用testbench里面的adder和addend、然后再用adder调用add里的d、b、a、我的意图是这样的、

网友B:
1,无初值,
2,敏感变量列表中的敏感变量无变化,没有触发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额、能说的详细点么、哪个没有初值的、 触发的话、是不是我一给一个空的寄存器赋值马上就会触发的、而不需要原来里面有数值、然后改变了才会触发、这是我理解的额、如果错了、还望指正、

网友A:
感觉输入就不对。

网友A:
不应该啊。很奇怪啊。

网友A:
fork 和joint 去掉,不调用模块,光给赋初值,看看能不能给信号赋上初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