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稳压电源]
发热的思考。。。

楼主:
12v转5v的电源,由于发热过大,欲更改电路,现思索着发热过大是不是因为在电源IC上的压降过高,才导致发热过大,至少这是主要原因,所以请教各位大虾,在input端先降压在输入能不能大大的减少发热量,而不影响电源参数,还有发热量过大除了这个原因以外还有其他主要因素吗?是什么,铭谢。。。

网友A(2012-11-26):
这要看你用的什么转换电路,如果是DC-DC模块的,发热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,如果是7805这一类的线性模块,降低输入电压可以降低模块损耗,较少发热。

楼主:
是DC-DC模块哦 IC是LM1117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IC是LM1117,发热最主要是什么原因呢,有什么措施减少发热(除去添加散热片)。

网友B:
LM1117的负载电流最大为0.8A,你的负载电流是多少? LDO的功耗为:压降*电流
如你所说应该是压降过高,或者布板时地敷铜不够多。可使用DC/DC BUCK来替换,http://www.ti.com/product/lm5010

网友C(点评):
嘿嘿!…豆腐弄成肉价!…哈哈!太不含蓄了!…

网友D:
是DC-DC模块哦 IC是LM1117。。。
引用 楼主:

额....

你先搞清楚“DC-DC模块”指的是什么再说。

网友E:
是DC-DC模块哦 IC是LM1117
第一次听说1117属于DC-DC
也第一次看到用1117进行12V转5V的,发热不大才有鬼了
直接换DC-DC就好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有点望文生义。。。知道了 谢谢

网友B:
LM1117是LDO啊,有数据手册为证的:lol
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cb5c89254b35eefdc8d33388.html

楼主:
7# jlass 终于知道了还有这个区别,以前用电源IC的时候都没注意是DC-DC 还是LDO类型,弱爆了。。。:$

那我想再问几位,我的确认是LDO,压降太大了必定发热很大,现在想直接用分离元件先降到9V再降5V这样不知道能不能解决发热的问题(IC还是1117),还有会不会带来其他的问题,

网友C(点评):
用三极管扩流吧!…

楼主:
6# xwj 终于知道了还有这个区别,以前用电源IC的时候都没注意是DC-DC 还是LDO类型,弱爆了。。。:$

那我想再问几位,我的确认是LDO,压降太大了必定发热很大,现在想直接用分离元件先降到9V再降5V这样不知道能不能解决发热的问题(IC还是1117),还有会不会带来其他的问题,

网友F:
可以在输入端串电阻分担热量,但出于拯救地球的考虑,建议你用一片MC34063。

楼主:
12# ocon 你这样还不如直接换个简单点的DC-DC

网友G:
还用 线性稳压芯片的话,可以在输入端串接个电阻,这样功率消耗在这个电阻上,芯片就不会很热了。

网友H:
哦再简单的dcdc芯片也少不了电感和肖特基二极管吧。。。。

楼主:
15# hq_y 有的 MP1494

网友I:
12# ocon 你这样还不如直接换个简单点的DC-DC
引用 楼主:

你还能找个更简单的吗?

网友J:
用开关降压芯片LM2576,,这个基本不发热的。。或者,做两级降压应该也可以!

网友K:
用LM2576会占用很大的PCB面积,估计不实际。

网友L:
多串几个二极管吧。

网友M:
现在有K7805系列开关电源,与7805兼容。
  效率据广告说有95%

网友N:
21楼:
K7805是哪家产品?市场上容易买到吗?
给些资料,或者链接。

网友F:
21楼:
K7805是哪家产品?市场上容易买到吗?
给些资料,或者链接。
引用 网友N:

十几年前用过,管脚位跟7805一样,体积大了很多,就是块小电路板,上面一个DC/DC芯片加电感二极管什么的。

网友O:
条件允许的话,建议采用DC-DC电源。

网友P(2013-05-22):
有把电感和电容集成到DC-DC模块里面的,外围电路很简单,甚至可以直接使用

网友C:
看来、我的方案最佳!…用三极管扩流!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