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关于GPIO 用法疑问

楼主(2012-11-26):
请问下PB3 PB4为JTAG功能,当直接当作GPIO用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直接用一下的语句当作GPIO来用?

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
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B, ENABLE);  //使能PB端口时钟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=GPIO_Pin_6|GPIO_Pin_3|GPIO_Pin_4|GPIO_Pin_5; //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=GPIO_Mode_Out_PP;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=GPIO_Speed_50MHz;
GPIO_Init(GPIOB,&GPIO_InitStructure);

现在的PB3当作外设IC的复位PIN用,PB4当作数据PIN使用

网友A:
不用调试功能时是可以用作普通IO来用

网友B:
表35 调试端口映像 SWJ I/O引脚分配SWJ_CFG PB3/ JTDO/ TRACESWO PA14/ JTCK/ SWCLKPA13/ JTMS/ SWDIO 可能的调试端口PB4/ NJTRSTPA15/ JTDI [2:0] 000 完全SWJ(JTAG-DP + SW-DP) I/O不可用I/O不可用I/O不可用 I/O不可用 I/O不可用(复位状态) 001 完全SWJ(JTAG-DP + SW-DP) I/O不可用I/O不可用I/O不可用 I/O不可用 I/O可用但没有JNTRST 010 关闭JTAG-DP, I/O可用(1) I/O不可用I/O不可用I/O可用 I/O可用启用SW-DP 100 关闭JTAG-DP, I/O可用 I/O可用 I/O可用 I/O可用 I/O可用关闭SW-DP 其它 禁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