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erify error!

楼主(2012-11-26):
程序和驱动都重新装了,还出现Verify error! ???

网友A:
楼上能否说明这是什么状况?
工具吗?
那种呢?

楼主:
问题描述:打开调试好的工程,下载时出现该错误
如强制运行程序,会提示Stack overflow

网友B:
估計是EVB問題導致的,請確認仿真時EVB的跳線配置是否正確,如果跳線配置正確的話,只能懷疑是否是的EVB本身存在故障導致的。

楼主:
程序下载不了,不会是仿真器坏了吧????????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