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58单电源差分放大零点输出 急!!

楼主(2012-11-26):
R5电流采样电阻,电流为0时输出 0.6V左右,我测得的运放-端比+端高0.4V左右,按照理论上358应该输出负的最小,看手册上写的单电源时最低输出能到5mV,这里为什么是0.6V,共模电压也在控制范围内呀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?

网友A:
电路没问题,上周刚好在弄一个High side电流检测,电路与楼主的基本相同。
电流为0时,运放输出是叠加了Vos的,另外一般同相端电压与反相端电压是基本相同的,怀疑你的358品质,这里还是用Vos小点的运放合适些

网友B:
输出端加下拉电阻再试试。

楼主:
先谢了!
我后面已经有负载了 大概20K左右。 我网上看过好像很多人有过这种问题!
我用Multisim仿真的 LM358后缀不同 输出不一样 像LM358H 仿真出来是 0.32V LM358P 仿真出来时 51mV  358不是可以通用的么?

网友C:
LM358输出可以接近0V,但是是有条件的,要有下拉负载电阻。
而你目前的电路,输出负载是上拉的电阻,当然不能接近0V了。

网友D:
是不是你的电阻阻值不匹配,CMRR太小了,放大了共模电压呢?

网友E:
最烦就是单电源运放的直流放大电路,双电源后一般都能解决...

楼主:
不是共模电压干扰的问题 完全是死区! 理论计算输出 0.6V一下的基本输出在0.6V 变化很少 输出高于 0.6V的会线性变化!
我看手册输出0V 测试条件 RL< 10K 我加了一个 1K的下拉 还是一样的!
时间很急 估计直接换P-P的运放 帮忙看下有没有适合的运放! 单电源轨到轨输入输出的运放用在这行么?

楼主:
有负电压就好了 很小的一个东西 只有这个地方需要用到负电压 总不能为了这加一电源电路吧?
只能是换OP了 那位高手用过的 推荐一下呀!

网友C:
老弟,你有40K的上拉电阻,加1K下拉,没有运放,静态电压大约0.6V了,你想工作在0.6V以下,怎么可以呢?也不自己计算一下。

网友C:
你把R2上端接1V左右的偏置,输出电压从1V开始。
后端软件修改一下。

网友A:
应该是LZ的参数设置的问题吧,下图是我这边用SGM8041调试的电路,是5V系统:

楼主:
O了 确实放大差分电阻 加小的下拉负载搞定 谢谢!!

网友F(2014-10-25):
正要用这个电路。

网友G:
原来是老帖子了学习。

网友H(2015-04-13):
楼主能具体说下怎么改进了吗,我最近也碰到这问题

网友I:
引用 网友C:
老弟,你有40K的上拉电阻,加1K下拉,没有运放,静态电压大约0.6V了,你想工作在0.6V以下,怎么可以呢?也 ...

请问你说的40k上拉是指哪个地方?
@gx_huang

网友C:
引用 网友I:
请问你说的40k上拉是指哪个地方?
@gx_huang

R5/R3/R4呀,LM358输出有上拉电阻时,输出不会低于PN结的压降的,具体看LM358内部电路图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C:
R5/R3/R4呀,LM358输出有上拉电阻时,输出不会低于PN结的压降的,具体看LM358内部电路图。 ...

13楼的图一样有上拉,为何他没这个问题的?
@gx_huang @yanwen217

网友C:
引用 网友I:
13楼的图一样有上拉,为何他没这个问题的?
@gx_huang

运放型号不一样呀,这么简单的道理。他这个型号我不熟悉,你下载数据手册研究一下运放的输入输出特性就知道原因了。

网友J:
有否选用轨到轨输出的358芯片,其实即使是轨到轨输出的片子,也是只能尽量接近电源正或电源负输出。

网友K(2015-06-27)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LZ的参数设置的问题吧,下图是我这边用SGM8041调试的电路,是5V系统:
...

你好 我也做一个这样的电路  没调出来,请问你的这个电路运放的VCC是多少?运放同相端400K电阻下方的地是DC/DC的负极吗?你的输出Vout是多大范围呢 ?因为我是做一个电流检测输出必须在3V以内  我的DCDC电流在5a左右

网友K:
LZ  我也在用LM358做直流检测,  有几个疑问想请教下你
你电路图中三个地是公共的吗  另外你的输出电压范围是多少?  因为我最终要送DSP显示出来,所以Vout不能大于3V

网友A:
引用 网友K:
你好 我也做一个这样的电路  没调出来,请问你的这个电路运放的VCC是多少?运放同相端400K电阻下方的地是 ...

VCC就是系统电压,看电源系统,可以使5V,也可以是其他电压
400K电阻接系统GND,SGM8041输入输出都是轨到轨的,你需要输出大多就设置合适的放大倍数即可,当然也可以直接把运放工作电压给3V,这样即使满摆幅输出也就是3V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A:
VCC就是系统电压,看电源系统,可以使5V,也可以是其他电压
400K电阻接系统GND,SGM8041输入输出都是轨到 ...

我的原本想法是  把0.01欧电阻两端的压差(50mv左右)放大50倍到3V以内  可是焊上电路之后发现当VCC给5V时  输出就一直饱和处于5v  也就是运放始终工作与电源电压不足状态?因为0.01欧电阻两端的电位都是48v左右 ,请问这如何解决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K:
我的原本想法是  把0.01欧电阻两端的压差(50mv左右)放大50倍到3V以内  可是焊上电路之后发现当VCC给5V ...

48V的电压,远远超过了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了,哪里能正常工作呢?
两个解决方案:
1.换用工作电压可以到48V以上的运放,这种运放一般输入都不是轨对轨的,所以工作电压至少要在52V,也即是给运放52V以上的工作电压;这个不划算,成本要高N多倍。
2.用电阻分压,将电压分压到5V以内,也就是衰减到原来的1/10,相应的采样电阻上的压差也就衰减到了5mV,用358是不行的了,要用归对轨输入的运放,并且Vos也要小的,比如上面说的SGM8041,精度要求高的话可以用SGM8581, Vos全温度最大110uV。

网友K:
这样子可以不?5A恒流源模拟负载

网友L:
引用 网友C:
R5/R3/R4呀,LM358输出有上拉电阻时,输出不会低于PN结的压降的,具体看LM358内部电路图。 ...谢谢。

请教下,为何LM358输出有上拉电阻时,输出不会低于PN结的压降的?下面LM358内部结构图。

网友M:
看看是不是这样
没有电流
那么R1根R2的分压大概是24/(10K+30)*30=18V
这样你如果输出低电平 就要向输出端灌进18V/30K=600uA
去看看LM358的输出电流,你看intesil生产的,我看安森美和TI都没有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关系
两个方案可以试试,第一改成低端采样,降低工模电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比例不变的情况下加大查分放大阻值,减小运放输出电流
运放在低电平输出时的输出管电流都非常低,mV级别甚至是几个ua的

网友M:
引用 网友C:
老弟,你有40K的上拉电阻,加1K下拉,没有运放,静态电压大约0.6V了,你想工作在0.6V以下,怎么可以呢?也 ...

你说的跟楼主的问题一点关系没有
主要是因为大多数运放在mv级别输出时电流输出或灌电流能力很差而已

网友M:
引用 网友H:
楼主能具体说下怎么改进了吗,我最近也碰到这问题

看我的回复

网友C:
LM358输出电路中,下拉部分有2部分:
1、PNP三极管,显然这个PNP的压降起码0.7V,是大负载时用的。
2、50UA的恒流源,一般是NPN恒流输出,饱和压降一般0.1V总是有的,小负载低输出电压时驱动用的。
所以,要想输出接近0V,必须下拉电阻才可以。

谢谢

网友M:
引用 网友C:
老弟,你有40K的上拉电阻,加1K下拉,没有运放,静态电压大约0.6V了,你想工作在0.6V以下,怎么可以呢?也 ...

别装逼,别动不动就说让别人等10年再来找你
大家都是技术工人,犯得着这么喜欢装逼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M:
你说的跟楼主的问题一点关系没有
主要是因为大多数运放在mv级别输出时电流输出或灌电流能力很差而已 ...

我说的就是LZ问题的根本原因。
因为这个负载等效于上拉到0.6V左右电源上,输出就不会比0.6V低很多,(很早的帖子,忘记了分压电压大小了)
当输出低于0.7V左右,LM358输出是靠50UA恒流源拉低的,无法拉低阻值较小的上拉电阻的负载。
不同电路不同运放不一样的。
你不要仅凭别人的普遍说法,不针对具体电路。
也许我健忘,LM358的数据手册,看了不下20遍了。

网友M:
引用 网友C:
我说的就是LZ问题的根本原因。
因为这个负载等效于上拉到0.6V左右电源上,输出就不会比0.6V低很多,
当输 ...

输出或灌电流够小就能够输出低电平

网友M:
引用 网友C:
我犯不着和你这个技术工人斗嘴。
如果你没有理解LM358输出电路的特性,看不懂的话,或者LM358数据手册都 ...

你到死也就是个技术工人
又装逼转移话题了
还有你还真别瞧不起技术工人,你以为自己能理论计算分析开辟新天地那

无知者无畏,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你不是说很崇拜MAYCHANG吗?你请他来给你解释一下好了。

网友M:
引用 网友C:
LM358输出电路中,下拉部分有2部分:
1、PNP三极管,显然这个PNP的压降起码0.7V,是大负载时用的。
2、50UA ...

我问你:就楼主这个电路,输出不加负载,同样的差分放大倍数能不能输出小于100mV的电压

我凭啥回答你呢?你觉得可以也罢不可以也罢,10K/30K的差分电路,高端检测,你自己搭一个电路好了。

网友M:
引用 网友C:
我犯不着和你这个技术工人斗嘴。
如果你没有理解LM358输出电路的特性,看不懂的话,或者LM358数据手册都 ...

你太自负,很简单的东西以为别人都不懂,看我第32楼的回复,装逼犯

我说了,别人懂了就可以了。

网友N:
LMV358是“轨到轨”运放,但是电源电压很低2.7v-5v,LM358的电源电压很宽,可以到30v,尽量采用电流低端采样,共模电压低,LM358要加下拉电阻,1K电阻合适。

网友O(2016-06-06):
你好,请问你的电阻最后是怎么取得,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

网友P:
引用 网友O:
你好,请问你的电阻最后是怎么取得,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

取电流(负载轻)小就可以了。

网友P:
引用 网友N:
LMV358是“轨到轨”运放,但是电源电压很低2.7v-5v,LM358的电源电压很宽,可以到30v,尽量采用电流低端采 ...

没有电流时,输出端电位是0吗,10MV以下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