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做个无线充电器

楼主(2012-11-26):
我想做个无线充电器 大家有什么好建议么
目前一点思路都没有

网友A:
搜一下旧帖,坛里有大虾玩过。

楼主:
哎 怎么还没有人呢

网友B(2013-01-05):
这是我在淘宝上买的旋转灯中的无线供电模块,希望对你有帮助,不过本人测试了电源要差不多7.5伏,另一部分才差不多4.5伏,改改里面的器件吧。。

网友C(2013-09-13):
我有成熟的方案,希望可以合作:handshake

网友(2014-11-22):
我做过无线充电的项目,凌阳方案的,可以找我合作

网友D:
俺也有现成方案与样品,效率在70%左右,可以出让:P

网友E:
淘宝里面就有了,买现在成的模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