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PI通讯误码率太高 甚至通讯不成功 求解

楼主(2012-11-26):
电路图如图
是ARM与 STC单片机之间进行通讯。
通讯线路长度75CM
高人帮我看看原因

网友A:
75cm也长了吧。ARM和光耦也不加驱动级

楼主:
可距离就得这么长。
需要加驱动级嘛?加什么能 能具体点嘛

网友B:
1、线太长,加驱动与匹配电路(74HC245)
2、光耦对速度是有限制的,先降速试试

网友B:
而且我觉得100与1.8K的值也不太对,你有用示波器测过信号吗?

楼主:
示波器测试信号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啊?
这个真的很少用过 SPI这么长距离的

网友C:
这跟通讯速率密切相关,除了用示波器看波形,暂时想不到别的解决方案。

网友D:
看波形,下降沿很好,上升沿差点。可以把1.8K调小。
至于调多小,可以根据光耦的电流传输比来定。一般CTR在50%以上,也就是二极管驱动电流5mA,输出电流负载能力>2.5mA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