功率管散热面积的计算

楼主(2012-11-26):
本人初来乍到,请教各位一个问题,一般功率管散热面积怎么计算,通过100A的电流散热面积一般需要多大  有没有具体的公式,谢谢

网友A:
首先要知道耗散功率而不是电流,接下来要知道额定温升是多少,再来选取计算热阻的散热器型
建议先看看有关功率放大器设计一类的书籍

网友B:
简单点就是 电流*压降/单位面积的散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