甲类变压器耦合功放 , ICQ为什么等于Icm 怎么算出来的?

楼主(2012-11-26):
题设是这样的
RE上的直流压降可忽略 , VCC=15V , 反射电阻RL'=50Ohm , 负载匹配
就这些条件,  没有 Rb1,Rb2,RE的具体值直流通路里, 管子的C接到VCC上 , 这怎么求出ICQ?

网友A:
Ic≈Vcc*Rb2/Re*(Rb1+Rb2)

楼主:
题设是这样的
RE上的直流压降可忽略 , VCC=15V , 反射电阻RL'=50Ohm , 负载匹配
就这些条件,  没有 Rb1,Rb2,RE的具体值

网友A:
作业啊。提示:作交流负载线

楼主:
4# Lgz2006 那Q点的纵坐标要确定下来吧 纵坐标就是ICQ , 那ICQ等于什么? 怎么求出来?

网友B:
5楼:
知道电源电压和负载阻抗,作出交流负载线,知道了动态范围,其中点就知道了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我来说说我的理解

由条件负载匹配,知道此时的功率最大,忽略RE上的压降与饱和压降, 得Vcm=VCC,
那么交流负载线应过点(2*Vcm,0)
又已知交流负载线的斜率为 -1/RL' , 因此能画出一条交流负载线,它与直流负载线的交点即是Q点
然后可以从Q点的纵坐标看出ICQ等于多少 .

是这样求ICQ吗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:victory:

网友B:
是这个意思。

不过,不知道“由条件负载匹配,知道此时的功率最大”是什么意思。变压器耦合甲类功率放大,没有什么“负载匹配”,更不是“功率最大”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感动 我终于弄懂了

但还有疑问啊

ICQ=Vcc/RL'
这个方程很奇怪啊 , 如果说成立的话 , 在直流通路里 那不就是变压器的初级线圈不应该看成短路了吗? 没短路才会有一个RL'存在吧  . 这岂不很奇怪?

网友A:
就跟10楼一样,对这句“由条件负载匹配,知道此时的功率最大”有歧义,保留。

网友B:
11楼:
直流通路里,变压器初级近似短路,这个近似比忽略饱和压降和RE压降更接近真实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功率最大不是要负载匹配吗? , 我记得最大功率传输定理是电路的戴维南电阻等于负载电阻
用在这里的话应该是该电路的戴维南电阻等于 RL' 吧 :dizzy:

那不管怎么样 我是真的不明白 能讲一下负载匹配是什么意思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直流通路里 , 变压器初级近似短路 , 那么 VCC-VC 应该是趋近于0 ,
就算有一个RL'存在 (VCC-VC)/RL' 也应该趋近于0  , 那怎么会求出一个并不小的电流ICQ呢?

网友B:
14楼:
单管甲类功率放大,其输出功率并非最大。因此也不能用“最大功率传输定理”。
单管甲类变压器耦合放大输出功率受以下条件制约:
1、三极管耐压。
2、三极管允许的最大集电极电流。
3、三极管允许的散热功率。
可能还有4、允许的失真度。
根据上述制约条件选定电源电压,选定你所使用的集电极电流(最大值),由此决定负载电阻(反射到变压器初级的负载)。或者根据输出功率要求选定(此时集电极电流并未达允许的最大值,可能差得相当远)。

网友B:
没错,变压器初级直流压降近似为零。不过,此时RL’并不存在。只有交流时才存在RL’。
所以讨论直流时, (VCC-VC)/RL' 无意义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VCC除以最大集电极电流  即 VCC/iCM=RL' , 得到的RL'就叫作匹配的负载吗 ?

我书里的解释里有这么一句话 : 已知VCC=15V , RL'=50 Ohm  , 负载匹配时 ICQ=Icm=VCC/RL'  .

那这是不是就是错的呢? 因为iCM=ICQ+Icm ,         ICQ和Icm都不等于0呀

网友B:
18楼:
不知道你的书里面说的是什么,因为不知道各符号定义,例如Icm就不知道是什么,更不知道iCM是什么。
据你首帖的图,变压器次级负载是RL,那么通常RL’指负载RL反射(折算)到变压器初级的数值。它不是什么匹配决定的,负载RL和变压器匝数比确定后RL’就已经决定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这些符号不是国际通用的吗?
ICQ是静态集电极电流 , Icm是动态集电极电流峰值 , iCM是集电极总电流的峰值也就是静态叠加上动态的峰值

负载匹配这个条件有什么用 , 暗示什么?

然后 , ICQ=VCC/RL' 这个方程怎么会成立? 静态时集电极与VCC短路 怎么冒出RL'了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1) 经过仔细比较 ,
负载匹配的意思是不是指 , 在不失真的前提下 , iC波形的负半周能顶到0 , 或者是vCE波形的负半周能顶到0 ?

如图 Q1线是负载匹配的情况 , 因为从iC波形上看 , 负半周可以顶到0

Q2线是负载不匹配的情况 , 因为从iC波形上看 , 负半周如果要顶到0 , 波形就是失真的 , 所以负半周不能顶到0 , 负载不匹配
而且 , Q2线不论如何调整负载 , 都不能使负载匹配 , 因为负半周如果要顶到0 , 则波形失真

2) 是不是这么理解的?  "ICQ=VCC/RL'"这个式子其实求的是Icm ,Icm=VCC/RL'  , 但巧的是在这里ICQ刚好要等于Icm , 这是因为Q在交流负载线中点

比如这种情况下 ..
如果Q点不在负载线的中点 , 而是在负载线中点偏左的地方
可由 Icm=VCC/RL' , 先求出Icm , 然后利用交流负载线方程,令vce=0 , 可求出最大的集电极电流iCM , 最后可求得 ICQ=iCM-Icm

网友A:
4sainimu78,此非彼。你只要知道此地的“负载匹配”并非“最大功率传输条件所指”的就行了呗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不行啊 负载匹配具体暗示什么我不明白啊 网上查了些资料也没有帮助

网友B:
24楼:
负载匹配原指负载电阻等于电源内阻时传输功率最大,这点在传输线等应用中多有体现。
至于在变压器耦合功率放大器中,并非变化负载电阻以使负载得到最大功率,就以你22楼图来说,减小负载(改变交流负载线的斜率,当然同时也要改变静态工作点)就可以得到更大的最大输出功率,只要管子能够承受。
所以,我认为“负载匹配”在变压器耦合功率放大器中,是误用,或者说是滥用。

网友A:
回复 网友A:
不行啊 负载匹配具体暗示什么我不明白啊 网上查了些资料也没有帮助
引用 楼主:

看把这孩子憋得。就是指“交流负载线斜率=等效负载RL' ”

网友C:
一      通常说的匹配是 负载从某功率值的源所能获得最多功率时的条件。既,源把产生的功率传输给负载的最佳条件,从物理概念解释是因为这个时候负载和源之间无电磁能量的反射。
二      功放的负载线分析是  让晶体管在其工作电压下可以产生的最大功率条件,既管子这时候有最大的电流和电压摆动幅度。这时负载线确定了的管子在最大公功率时的看到的阻抗条件。既 最一个佳阻抗。
所以设计功放说的匹配 是说让晶体管的输出端看到一个最佳阻抗,就是把你负载变换成这个最佳阻抗。

你这题条件其实 就是在暗示你 最佳阻抗。
一 和 二 容易搞混, 一的条件是从一个戴维宁源(或诺顿源)推到得,线性电路才用戴维宁等效
硬套到 功放这个非线性电路上。。。。自然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