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有没有买过这样的仪器?

楼主(2012-11-26):
网上看到这样的仪器,好像精度还不错,值得购买吗?
我没有主意,来这里求助了,有没有买过的我是在淘宝上看到的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spm=686.1000925.1000774.20.VckFr8&id=16444785828

网友A:
精度不可能高了,做仪器用不合适,不要买

网友B:
不就是RCL表吗?

网友C:
其实主要看你买来做什么使用,如果是工作上当产品使用建议你不要节省仪器的钱,要不然回头出的问题或花费的时间早赚回来好的设备的钱了

网友D:
10年前用过类似的。不过,别人是进口的,高精度。还带有串口通讯功能的。当时做了个测试系统。后来就没用过了。

网友E:
一个量程,范围有限,超出范围不能使用

网友F:
那两个夹具能算四线制测量的么?

网友G(2012-12-30):
看着不给力啊

网友H:
还是买二手的同惠LCR吧,我在隔壁家淘了一个~才260~10K的数字电桥~
这个拿来做玩具还是可以的~虽然方法上都是一样的~自由轴法测的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