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的USB差分信号传输波形是否正常?

楼主(2012-11-26):
项目还在使用Windows CE 6.0操作系统,在PC机端通过Activesync 4.5软件和Windows CE同步,在PC机上映射成为一个智能移动设备。同步通信方式使用的是USB方式,
现在从PC机上拷贝大文件(>5MByte)到Windows CE设备上,会出现USB连接中断。
小文件(<500KByte)不会中断,中断的概率随着文件增大而增多,有时候拷贝10M文件又不会中断,有时候会中断;30MByte以上文件100%会中断。

软件工程师怀疑是硬件上USB通信质量不好,信号完整性问题造成的,通过示波器抓取USB通讯信号波形如下:

图1为没有进行数据拷贝动作的波形图;
图2为进行数据拷贝动作的波形图;

个人疑问:
1. 为什么拷贝数据的时候USB波形会出现一点振铃现象呢?而不拷贝数据的时候则没有?

2. 这样的波形存在信号完整性问题吗?与USB连接中断有关系吗?(是否是软件问题?)

楼主:
补充: 通讯波形的翻转速度、差分电压值都符合USB通讯要求。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。 Windows CE程序员已经确认,此现象是由于USB底层驱动缺陷引起的,与硬件信号完整性无关。

网友A(2013-08-21):
USB底层驱动怎么能引起波形的塌陷呢?

网友B(2014-01-21):
引用 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。 Windows CE程序员已经确认,此现象是由于USB底层驱动缺陷引起的,与硬件信号完整性无关。 ...

麻烦说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???谢谢

网友C:
软件不能控制这个振铃。这个振铃感觉是通讯过程中负载消耗较大导致的。

网友D(2014-02-26):
挖坟问一下楼主的波形的幅值和周期,顺便问一下示波器的带宽和采样频率。多谢了!

网友E:
和10楼的同问,请楼主回答下,OK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挖坟问一下楼主的波形的幅值和周期,顺便问一下示波器的带宽和采样频率。多谢了! ...

同问,望楼主回答下

网友F:
感觉正常,可以做个眼图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