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DS1302的使用

楼主(2012-11-26):
第一次使用Ds1302,不知晶振需不需要配电容?请指点!

网友A:
最好是配22P电容匹配一下,没有电容也行的。

网友B:
这位大侠,给点积分呗.21IC给点积分呗,第一次上,第一次,第一次

网友C:
3楼这位哥们好可爱啊!

网友D:
12pf更合适

网友E:
最好给他们留个位置

网友:
好像得有,但是我同学做的时候,1302还发热,换了个贴片电容就好了,求解释!!

网友F:
应该不用 我做的时候 没用 工作的很正常

网友G:
没用,不过32.768k的晶振容值要6pF的,走时挺准

楼主:
10楼:如何知道自己用的晶振的电容值是多少的?

网友H:
数据手册上应该有要求的

网友G:
10楼:如何知道自己用的晶振的电容值是多少的?
引用 楼主:

买晶振的时候跟卖家说要容值是6PF的晶振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