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锂电池能给89c52单片机提供电源吗

楼主(2012-11-26):
请问锂电池能给89c52单片机提供电源吗

网友A:
电压偏低!但勉强能运行!

网友B:
看什么芯片了,绝大部分厂家的芯片都可以的,足够了。

网友C:
可以,加个DCDC就可以了

网友D:
看Datasheet里具体的数据,不行就DC-DC了

网友E:
其实啊
S52可以低至2.2V正常运行,7日内不死机,12MHZ

网友F:
现在应该可以了吧、、

楼主:
我用的STC的

楼主:
4# Ryanhsiung             我用的是STC的  不能直接当电源吗

网友B:
你不会自己看数据手册呀?
看看MCU的工作电压范围,看看是否启用了低压检测。
实在不行,选择3.3V的MCU,加一个LDO或者二极管降压就可以了。

网友G:
选择低电压低功耗的单片机

网友H:
其实你可以把问题再多说几句,如为什么要用电池供电;为什么选择89C52;
89C52很老了,功耗绝对很大,远比C52功耗低的有很多很多,有些也是51类的单片机;51以外的选择就更多了;
如TI的430系列,还有ST的STM8,一个普通钮扣电池都能跑上好几年的;
回到正题,电池当然可以给C52供电,只有电压够高;能供多久要看你的电池电量有多少.
但这不是一个好办法.

网友H:
给点分行不?我刚注册一分都没有;51类的低功耗单片机发STC(宏晶);

楼主:
12# 明月小厨 我想用无线电充电  充给电池  然后让电池当做单片机的电源  给单片机工作, 具体需要什么电池我目前也不清楚啊

网友I:
应该是没有问题

网友H:
杭州利达尔有MPS430系列单片机,功耗非常低(工作时的电流低);
STC的单片机待机状态的电流也很低;
STM8L的功耗也不大;

网友J:
据说现在 EFM32 低压低功耗 很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