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稳压电源] 推荐一款手机移动电源方案

楼主(2012-11-26):
各位朋友,本人没做过电源,但又想自己做个手机移动电源,所以想先了解一下,哪位仁兄有信价比较高的方案,给个连接吧!
或发一份到我邮箱也行, ulykiss@163.com.
还有现在市场用移动电源锂电池18650的什么牌子好且耐用一点呀?
请指教……

网友A:
我们倒是有,不过,自己搞一个,不嫌麻烦吗?

网友B:
2颗IC搞定
一颗充电,一颗升压
自己diy 都可以选好的,效率高的。
建议你自己去找找,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提高,至少以后用到
充电和升压,你知道哪家的情况,效率 等 心中有数。
选18650电池,记得要带保护的那种,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两位朋友,

网友C:
可提供移动电源方案和移动电源IC

网友D(2013-06-16):
专业礼品移动电源方案同步升压+充电,带真关断功能,静态功耗50uA,效率95%,自带过充、过放、限流、短路、过温保护功能,BOM成本RMB2块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一起探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