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4HC221可不可以用同一个信号的上下沿分别触发

楼主(2012-11-2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可以。但工作频率不能太高,至多不过数十kHz。
看看真值表。

楼主:
真值表看得不是太懂,上面没说AB输入同时是边沿会有什么情况。要是几十M的信号怎么办?

网友A:
74HC221是单稳态电路,其输出的脉冲宽度最小也有几微秒。在暂稳态是不能重复触发的,所以这个暂稳时间(脉冲宽度)就决定了不可能工作于较高频率。

网友B:
不行。74HC221不是双边沿触发的。

楼主:
多谢Maychang。那我这几十M的时钟还有没有救?

网友A:
用单稳态触发器是不可能做到几十MHz的。
用属于HC系列的锁相环74HC4046可以做到几MHz,再高也不行。
几十MHz,建议看看DDS芯片。

网友C:
5M倍10M倒是可以用 RC延时+异或 做个简单的倍频(74HC的时滞约20-25ns)。
20M倍40M 大概需要 时滞小于5ns 的异或逻辑门

网友A:
楼主没有说待倍频的信号频率是否稳定不变。若待倍频的信号频率是不变化的,将其放大整形,其频谱必含大量高次谐波,用个简单的LC带通滤波器将二次谐波取出即可。

楼主:
因为这个产品量比较大,希望有那种集成度比较高的方案,对采购生产的要求低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