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DXP09里怎么能让两个没有网络的焊盘用铜皮连接起来

楼主(2012-11-26):
遇到个问题,我要在一个原有的PCB上增加一些东西,有点多 不想一个一个去添加网络,请问大家该怎么设置规则让没有网络的焊盘能连接在一起呢?

网友A:
还是先原理图再到PCB省事。

网友B(2013-07-16):
双击焊盘,,选择 NET  可以增加索要链接的NET,即可

网友C:
按2楼方法做,或者右键点击某个网络,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“查找相似对象”,再按下“F11”,在弹出的菜单中修改即可。

网友D:
将整个规则取消,试试。

网友E(2013-12-03):
引用 网友D:
将整个规则取消,试试。

请问在哪里取消?谢谢了~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请问在哪里取消?谢谢了~

Design--rules

网友F:
呵呵 还是别嫌麻烦了,直接加很容易出错的

网友G:
在原理图上添加,然后直接生成pcb比较容易,本人是这样做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Design--rules

还是没找到,能仔细说说嘛?不过,我是将两个将要连接的铜皮添加了相同网络之后连接起来的~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还是没找到,能仔细说说嘛?不过,我是将两个将要连接的铜皮添加了相同网络之后连接起来的~ ...

这样可以啊,你的首贴说是连接没有网络的焊盘。就是在rules中先将规则取消后连接两个焊盘,然后再把规则打开,当然这样刚才连接的无网络焊盘会报错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这样可以啊,你的首贴说是连接没有网络的焊盘。就是在rules中先将规则取消后连接两个焊盘,然后再把规则 ...

嗯,明白你的意思了~谢谢哦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嗯,明白你的意思了~谢谢哦!

不客气,为人民服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