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itech 9.83 函数指针的编译问题

楼主(2012-11-26):
我的环境:hitech 9.83 pro              PIC16f1827
我源码用到了函数指针,但编译时编译器报告“Error   [712] main.c; 389. can't generate code for this expression”

代码如下:
void thread_thsensor(void)
{

do

{

...

}while(1);
}

int main(void)
{

OS_Init();

OS_Task_Create(0, (unsigned int)thread_slip);//报错[712]

OS_Task_Create(0, (unsigned int)thread_thsensor);//报错[712]
    OS_EI();
    OS_Run();
}

OS_Task_Create(unsigned int priority, unsigned int fun_addr)是原型
给我帮我看看,或者给点线索啊!

网友A:
函数没声明吧

网友B:
int main(void)//一般PIC单片机不写成这样,直接void main(void)
{
OS_Init();//没有原型
OS_Task_Create(0, (unsigned int)thread_slip);//没有原型
OS_Task_Create(0, (unsigned int)thread_thsensor);//没有原型,函数名一般不能直接作为变量,如果使用函数指针的话,也应该做相应的定义后才能使用
    OS_EI();//没有原型
    OS_Run();//没有原型
}

楼主:
结贴,其实这个问题是因为,在这个编译器不能把函数指针强制转换成16bit的整型。所以出现编译错误。因为我在pic16f1827上跑了操作系统,必须用函数指针,我换了方法绕过去了。
另外个人感觉,picc的9.82版本很不稳定,很难控制,求好用的版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