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传感器直流无刷电机驱动方法,求帮忙!

楼主(2012-11-26):
最近,在做一个无传感器无刷直流电机的项目。在启动的方面遇到了一点问题。求一个好的启动方法!

网友A:
无传感器无刷直流电机的启动问题, 的确一直是个问题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不知这位前辈有没有好的方法?

网友B:
低速很难,高速简单

楼主:
求帮助啊!!!

楼主:
求帮助啊!怎么没人回啊!

网友C:
怎么个问题?

又怎么尝试的

网友D:
问题是要实现功能,要求复杂就得自己加传感器。

楼主:
我多希望是有传感器的!

网友E:
开环启动啊

网友F:
这确实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,不过找准思路也并不是一件难事情 ,看你是用AD来检测反电动势呢还是用反相器,如果是用反相器的话,对新手会相对好处理一些。如果有兴趣加QQ 549478132

网友G(2012-12-26):
t叔资料真多呀,谢谢分享

网友H:
电脑机箱上的 暴力风扇 、确切讲那个是无刷直流电机吗 ? 那个就很难调速

网友I:
在启动前强制向电机通一个直流小电流,将电机转子移动到一个固定的地方,然后软件默认从这个固定的位置启动电机进入闭环.注意这个定位电流需要小到不能损坏电机,同时又能够移动转子!另外启动电流也需要足够推动电机并且不损坏电机!

网友J:
是启动就可以吗?无刷电机需要把直流定通过逆变全桥电路转化成三相电,通过MOS管的开关作用导通的。需要专门的驱动电路,驱动电路的核心就是三相全桥逆变电路了。至于反馈和PID模糊控制之类的是来控制调速测速的。

网友K:
我是刚刚步入这块,希望大家多多指教!

网友L(2013-01-31):
可以这样:功率管先加001,待电机稳定之后,用较低频率如3Hz,强行按顺序切换开关管顺序,电机就会启动,待电机旋转频率超过3Hz时,在切换到正常工作模式

网友L:
无传感器启动的核心是自主建立一个旋转磁场,速度由慢变快,达到一定速度后,反电动势波形比较明细,如意获取时,切换到通过反电动势获得换向点即可。

网友M:
PC电源风扇、散热风扇,专用三相无刷直流方案

网友N(2013-03-03):
同步电机处理方式,开环拉转后,就可以切入闭环.

网友C:
我与楼上几位 想法一致,先做步进电机用,然后引入反馈,

开环,闭环

网友A:
"用较低频率如3Hz,强行按顺序切换开关管顺序,启动电机" 就会存在启动是方向不定的问题.

网友O:
像步进电机那样驱动,靠检测瞬间峰值电流的办法来获取换向信号,达到换向目的。

网友P(2013-12-05):
这么好的资料,学习学习

网友Q(2017-02-27):
引用 网友R:
〓◆ 无刷直流电机驱动相关专辑 9册 185M ◆〓

顶礼膜拜。。。这么多资料

网友S(2017-04-19):
引用 网友R:
〓◆ 无刷直流电机驱动相关专辑 9册 185M ◆〓

谢谢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