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虚拟串口用不了,谁有win7 64位的usbser.sys

楼主(2012-11-26):
stm32 虚拟串口用不了,原来是我的系统里没有usbser.sys文件,
谁有win7 64位的这个文件,麻烦上传一下,我用了xp的usbser.sys那个文件
试过也不行。

楼主:
终于可以了,弄了三个系统文件才弄好,找同事传了三个文件
很奇怪就是我的系统原来么有那个目录,那三个文件也么有
有这几个文件,就可以安装正常使用了:)

网友A:
的确是有些奇怪

网友B:
LZ能不能把那三个文件共享下,谢谢

楼主:
好的,我把三个文件打包了,共享。
除了这三个文件,也还要参考下面的帖子里的inf文件才行的。呵呵

网友C(2014-06-24):
感谢楼主,搞了一天没搞好,看了此帖在于搞好了。我的问题是:之前XP没问题,换了win7 64bit出问题,也是驱动安装不了,后来加了楼主的文件,再安装驱动就OK了

网友D:
赞!盗版害人啊

网友E:
LZ,你的虚拟串口,速度到多少?
看下我另一个帖子

https://bbs.21ic.com/forum.php?mo ... d=756656&extra=

网友F:
WIN7 32位的这三个系统文件 各位大侠有吗?

网友G:
估计都是山寨系统:lol

装个原版找个激活器不好么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估计都是山寨系统

装个原版找个激活器不好么?

恩 用的win7精简版,什么时候不需要手动安装驱动就好了 呵呵

网友H(2014-07-24):
请问楼主还在论坛吗?我现在也在做虚拟串口 usb插上以后显示unknown device 您提供的这三个文件我的系统里有 st官方的驱动我也安装了 但是仍然一直是unknown device 楼主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吗?
再就是我一直没弄明白inf文件应该放在哪里?怎么使用?
谢谢了~~

网友(2014-09-20):
引用 网友H:
请问楼主还在论坛吗?我现在也在做虚拟串口 usb插上以后显示unknown device 您提供的这三个文件我的系统里 ...

看看时钟有没有配置对

网友I:
谢谢lz分享,下来试一试

网友J(2014-10-22):
怎么下载不了的!!晕。。

网友K:
克隆安装的才有这个问题的

网友L:
引用 网友H:
请问楼主还在论坛吗?我现在也在做虚拟串口 usb插上以后显示unknown device 您提供的这三个文件我的系统里 ...

你好,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可以指导一下吗?谢谢

网友M:
引用 网友L:
你好,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可以指导一下吗?谢谢 ...
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还是不行啊

网友N(2014-12-30):
谢谢 我也遇见这个问题了

网友O:
进来看看,这个还真没用过呢

网友P:
还是弄不好,总是Windows 无法验证此设备所需的驱动程序的数字签名。最近的硬件或软件更改安装的文件可能未正确签名或已损坏,或者可能是来自未知来源的恶意软件。 (代码 52),win7 64位,一直在XP下好好的。求助LZ

网友Q:
我的是STM32F401RE-Nucleo运行在XP下,一开始也是无法装驱动。试了N种方法,最后参考以下两个页面解决。
1.my.st.com/public/STe2ecommunities/mcu/Lists/STM32Discovery/STM32F401RE%20Nucleo%20VCP%20Problems%20on%20Win%20XP
ST官网的技术支持论坛提供的解决方法。
2..amobbs.com/thread-5075438-1-1.html
amobbs论坛提供的usbser.sys及相关文件。

此外简单介绍下方法步骤:
1.在插着STM32F401RE-Nucleo情况下,右键查看你的STMicroelectronics STLink Dongle-->properties-->Detail中的

USB\Vid_0483&Pid_374b&........   记住此处的vid和pid.
2.卸载以下三个ST驱动:
STMicroelectronics STlink Virtual COM Port
USB Mass Storage Device
Universial Serial Bus Devices ---> STMicroelectronics STLink Dongle
3.下载&解压stsw-link008.zip,这个文件是ST 官网的ST-LINK/V2-1 USB driver on Windows Vista, 7 and 8驱动,XP不过没关系。
4.拨下STM32F401RE-Nucleo。再插上STM32F401RE-Nucleo。
5.待会电脑会自动枚举“Find new hardware........  STlink Virtual COM Port",让你安装驱动。
此时先将链接2中的usbser文件copy到指定位置。
c:\windows\inf\mdmcpq.inf
c:\windows\system32\drivers\usbser.sys
c:\windows\system32\driverstore\mdmcpq.inf_x86_neutral_46df6566f3e22de
然后在弹出的安装驱动界面
选择“No,not this time” - 点击Next -
"Install form a list or special location(Advanced)" - 点击next -
"Search for the best driver from these locations" - 点击Browse-
选择目录“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*YourComputerName*\Desktop\stsw-link008\”(注意根据自己解压stsw-link008.zip的目录选择)
然后会自动安装,若要签名直接点击“Continue"即可。
安装过程中如要usbser.sys则手动选择到”c:\windows\system32\drivers\“目录即可。
最后安装驱动完成。
6.接下来会要求安装st-link的驱动,则把目录指向你的keiARM安装目录,如”D:\Program Files\KeilARM\ARM\STLink\USBDriver“。安装完成后

会自动安装USB Mass Storage Device的驱动,这个是自动的。

最后如还有问题,自行google解决。

网友R(2015-02-12):
直接用xp下面的不行吗

网友S:
我再分享个win7 32为精简版系统缺少文件的解决方案

win7 32位精简版U转串解决方案.rar

网友T(2015-04-20):
太有用了,谢谢啦

网友U:
不要安装ST的虚拟串口驱动,可能就是和JLINK有冲突。我是卸载虚拟串口驱动后,重新连到PC,让PC自己找驱动,竟然正常了。

网友V:
好像我的没遇到过这种问题,,,

网友W(2015-06-05):
谢谢lz,我用的是NUVOTON M452芯片,虚拟串口无法安装设备驱动

网友X:
多谢楼主分享   搞了一上午   那个地方还是个叹号

网友:
搞了一天没搞好,看了此帖在于搞好了

网友Y:
win7的64位系统是支持32位的,没问题。

网友(2015-08-13):
太牛X了解决了 终于装好驱动了

网友Z(2015-12-16):
win7 32位华硕笔记本用了好多方法也不行,用楼主的文件也没成功,怎么办

网友AA(2016-01-15):
引用 楼主:
好的,我把三个文件打包了,共享。
除了这三个文件,也还要参考下面的帖子里的inf文件才行的。呵呵
http:// ...

你好,在fileRespozitory的文件夹后边的那个mdmcpq.inf_xxxxx_xxxxxxxxxx这个是要怎么搞得,不可能随便复制个都行吧

网友AB(2016-03-08):
请问三个文件都放在哪里呀 我是WIN7的  和楼主的情况一样

网友AC(2016-04-19):
引用 网友H:
请问楼主还在论坛吗?我现在也在做虚拟串口 usb插上以后显示unknown device 您提供的这三个文件我的系统里 ...

我也是这个问题。1在台式电脑的时候,老是unknow device。  2 在自己笔记本的时候是可以成功的。

网友AC:
搞定了,不能发表链接的,分享不了。

网友AD(2016-09-27):
你好,我现在在弄虚拟串口这部分,可是我一直显示unknown device,想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?

网友AE(2018-08-03):
我也遇到麻烦了,就连COM口那里都没有显示,楼主可以远程指导我吗?方便的话加我QQ123949514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