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TI的DCDC电源试题求解,给高分哦

楼主(2012-11-26):
我参加了TI在线培训的“DC-DC直流电源课程”考试,有两道题的“正确答案”让我费解,特来向大家求教: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题一:

答案竟然是LDO,上网百度,竟然有朋友分享出的试题及答案也是一样的,这个实在颠覆我的学习生涯!
这个如果能解释一下,第一个回复给出出题方“正确答案ABD”的正确解释的,给全分: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题二:

答案与我的答题的分歧在于A线性稳压器和B电感性开关稳压器,B本身名称上就有“开关”二字,难道这个开关另有其意?线性稳压器内部也有晶体管或者场效应管,难道这算开关组件?可是培训PPT中却说它们“工作于线性区”,“线性稳压器是一种无需使用开关元件而能提供一个恒定电压输出的DC-DC转换器”。难道我理解有误?我开始怀疑我的语文水平!很奇怪,同样的,网上搜到的分享试题的答案也是如此!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这两道题实在想不通,有知道的麻烦指教一下吧,先谢!
如果没人能给出合理解释,可能考虑回复者平均分^_^
希望不是在线培训在误导广大网友!

网友A:
你的两个答案都应该是正确的,参考答案有问题。我也曾中招。
我以前也觉得TI做这样的事情应该不会出大问题,实际却发现在考试答案方面却频频出低级错误。
所以,不要太当回事就行。

网友B:
你的两个答案都是正确的。

网友C:
首先声明:  楼主的答案是正确的. 两道题的“正确答案”存在问题.
我将想办法尽快与 TI 在线培训 方取得联系, 并尽快对里面的错误做更正和说明.
感谢楼主的热情参与和认真仔细的态度.

楼主:
谢谢楼上3位朋友回复!
还好我就遇到这两题,不然要再来一题就不及格了,呵呵。

很可怕,如果这真是个题误,其影响实在不好,网上当作试题的标准答案分享出来传播了,不知道的或者初学者还以为是对的,当作正确答案了,这不是误导吗?而且,正如2楼朋友所言,确实影响TI的形象。

支持airwill,建议版主或者小跑堂组织TI讲师来个答疑或讨论,或者收集大家的问题集中提交TI专家,包括MCU等其它课程的,然后集中答复,这样更有利于提升学习效果和促进论坛的活跃:)

网友D:
参考答案错了

网友E:
第1道题目,属于题目和答案未匹配。TI问得是“不能”?但是根据标准答案看,应该是“能”吧?题目中多了一个“不”字。
第2道题目,属于描述不清,导致歧义。应该直接问哪些稳压器工作于线性区域。或者问哪些稳压器工作于“接通/关断”模式下。我觉得这样不会有歧义。

网友E:
建议以后,每次竞答活动截止之后,都请原出题方出提供标准答案的解析,并答疑解惑。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大家的技术水平,另一方面推广厂商也可以与网友产生更好的互动效果。

网友D:
嗯,匠人大叔说的对,以后应该有解题过程,让大家知道为什么那么选,那么做

网友F:
还是有解题过程比较好

楼主:
有了匠人的点评,我就更放心了,可以认定是系统给的答案有误。
谢谢大家的回复,现在结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