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稳压电源] 拿什么反驳你的老板。。。

楼主(2012-11-26):
电路图在下面:具体就是这样的,输入是12V适配器输出,直接加到1117输入的话,1117势必很热,一方面老板需要设计一个简单电路(诸如电阻、二极管就能解决问题的那种),一方面PCB尺寸不能有大的改动,要是直接通过电阻分压的话,电阻的发热一定很大,也是行不通的办法,更是离谱些串联X个二极管达到降压的目的,也忒多了点不是嘛。再者我提出直接把适配器换成9V更或者7.5V、5V之类的也不就根本不需要做任何改动吗?一句采购现在只有12V的当初其他的没买到也就把这个换适配器的方法扼杀了。既要满足各方面的要求,又要满足电源的要求,想想也只有直接换5V的电路了,换成DC-DC的之后,我管他多大的适配器,什么发热之类的都靠边站。。。但是,老板接着一句话:“还有其他方案吗?”我欲哭无泪。。。农办?农办?。。。。:'(

网友A:
1117的前面串一个电阻,分点功率。解决!

网友B:
去MPS 上看看,
12-5v的DC DC 很多,而且体积也不大,价格也便宜。

网友C:
考虑板子的面子,最好的方法还是把适配器改成7.5V的。

网友D:
给老板讲, 相同电流的适配器, 5V的价格比12V的便宜一块钱, 这就可以了

网友E:
前面串电阻或者用开关式的不就行了, 你也高不到哪去!!

网友:
要是直接通过电阻分压的话,电阻的发热一定很大,也是行不通的办法,

那么就串联发光二极管,以光能(不是热能)的形式把多余的能量分流出去
又可以作为电源的指示灯用

网友F:
用两粒三极管加TL431斩波得到5V,同用1117差不多价

网友D:
电感可不便宜, 还有肖特基

网友G:
蚂蚁大叔,果然是个老板,这么会精打细算的

网友C:
最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改电源适配器,不增加成本和然后重新设计生产PCB问题。

网友H:
貌似很多群的样子,随便加两个试哈儿。

网友I:
只要不是开关,用啥方法发热都是一样得。

网友J:
把适配器拆了,改

网友K(2013-05-24):
哈!…我有个皆大欢喜的方决!…串上7809!…OK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