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有做过CCD的吗

楼主(2012-11-26):
最近计划采用柯达的CCD 02150对接ADI的AD9928来做一个CCD前端,但发现AD与CCD之间有一大堆TI的逻辑器件,仔细看了之后发现这些逻辑器件主要实现电平转换的,放不下这么多器件,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建议呢?

楼主:
我要做的PCB面积只有38*38(mm)

网友A:
TTL信号速度不快的话,加电阻来进行电平匹配,总线开关不能去掉

网友B:
嗯,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办吧

网友C:
有那么复杂吗?你打开芯片的评估板原理图 参考参考就完了

网友D:
也可以参考一下TI的CCD AFE

楼主:
也可以参考一下TI的CCD AFE
引用 网友D:
能详细说说吗

网友D:
带TG,VD和16位AFE的三合一产品

网友E:
对,主要是VSP8X,与AD99系列比要噪声更低。

楼主:
有那么复杂吗?你打开芯片的评估板原理图 参考参考就完了
引用 网友C:

她的CCD DEMO图上面肯定会回做这么小的PCB

楼主:
我也是第一次做CCD,我看哪个sensor的DEMO上选的是ADI的器件,所以我们也就选了

楼主:
看来要换了,再看看,多谢大家,结贴了

网友F:
楼主做工业相机?

网友G:
13# 王紫豪 明显不是,38*38是监控上IPNC模块的标准尺寸。估计是做安防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