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数据转换器-信号链]
300bps /2400bps/9600bps通信不正常

楼主(2012-11-2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貌似,基本上电路都差不多,估计都是相互抄袭原因吧?

网友B:
是否需在U6 Pin 5增加电阻?

网友C:
问题不一定在TSS721上,可能在主机端。

楼主:
接受是正常的。就是发送数据未前面部分正确后面部分错误

网友C:
那没招了

楼主:
好吧,先结贴了,仍然感谢大家

网友D:
我也借着分析下的,谢谢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