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Timer的赋值语句出错

楼主(2012-11-26):
下面是一个定时程序的一部分,在编译时,给Timer的赋值语句为什么不对,正确的赋值语句?大侠帮帮忙
MOV TH0,#(65536-MS10) / 256 ;RELOAD TH0
MOV TL0,#(65536-MS10) .MOD. 256
PUSH A
MOV A,INTR_CNT
CJNE A,#10,$1
$1 JNC $2
SETB BUZZER
SJMP $3
$2 CLR BUZZER
$3 MOV A,INTR_CNT
INC A
MOV INTR_CNT,A
CJNE A,#100,$T0_END
MOV INTR_CNT,#00H
CPL SCOPE
$T0_END POP A
RETI
;
SET_TMR0
MOV A,#01H ;TIMER MODE 1
MOV TMOD,A
MOV TH0,#(65536-MS10) / 256 ;RELOAD TH0
MOV TL0,#(65536-MS10) .MOD. 256
CLR TF0 ;CLEAR TIMER0 FLAG
SETB TR0 ;TIMER0 START COUNT
SETB ET0 ;ENABLE TIMER0 INTERRUPT
SETB EA ;ENABLE SYSTEM INTERRUPT
RET
;

网友A:
MOV TH0,#(65536-MS10) / 256 ;RELOAD TH0
MOV TL0,#(65536-MS10) MOD 256

网友B:
第二条MOV指令有多余的字符

难道汇编器没有给你提示吗?

楼主:
接受是正常的。就是发送数据未前面部分正确后面部分错误

楼主:
不计算有没有简洁的赋值语句

网友C:
环境选择Keil A51就行了。

网友C:
还不行就用Keil Ax51替换你的 A51就行了。

网友D:
MOV   DPTR,  #(65536-MS10)
MOV   TH0,  DPH
MOV   TL0,  DPL

网友E:
通过讨论我也学习了很多

网友F:
汇编没用过,只会c了

网友G:
汇编比C好用 个人觉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