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放大器-信号链] 用一级好还是多级的好

楼主(2012-11-26):
要把一个2mv的信号放大到5v,用运算放大器的话,用一级好还是多级的好?

楼主:
或着还可以用什么比较好的方法。要容易买到的元件。

网友A:
一级的肯定不够吧?

网友B:
是i啊,3级以内做到吧!

网友C:
放大2500倍哎。三级应该可以,不过2MV前置级放大要设置好,要不然波形会失真的。

网友B:
若信号为中低频两级应该已经够了,每级50倍不难实现,普通的反相比例放大就可以了,级数越多频带越窄,也越容易产生自激震荡

网友D:
高频的话,等待高手解答。

楼主:
哦,知道了,多谢

楼主:
结贴了,晚安

网友E:
看具体情况了

网友F:
具体情况具体定 吧

网友G:
看你具体的作用啦

网友H:
op07吧,大学的时候做过10mV以内的转换到10V的,这个需要加调零,另外运放要正负电源供电,并且保证正负电源一个等级的,那会用的mc系列的7812之类的,7912也是mc的,7812的误差等级要与79的相同,要不然会出问题,刚开始用LM7912根本不行,达不到两个电源同级

网友I:
一级的信号不太好的,至少二级的

网友J:
至少两级,前级通过跟随器,后级放大

网友K:
没说频率。。。

网友L:
建议使用三级放大   这样放大的比较可靠   同时能够确保频率响应问题和放大倍数之间能够有一个均衡   哦呵呵  自己做好了  希望能够共享一下你的方案  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