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IGBT的驱动

楼主(2012-11-26):
这是一个有刷直流电机的驱动电路,电机是DC 110V/8A的,用的是IGBT G40N60作为驱动,通过单片机PWM控制33152驱动40N60,最近老是发现驱动管击穿的现象(GCE都击穿了,估计是烧的一踏糊涂)。看了很多资料,有的上面说要加RCD缓冲电路,还有说驱动最好用15V电压的。
想想搞过IGBT的高手,能提点意见。小弟在此谢谢了!

上图:

网友A:
帮顶一下,求高手指点

网友B:
IGBT的GE端关断时一般都加反压

网友C:
有刷直流电机, DC 110V,用的是IGBT G40N60, 电压击穿的可能性不大.
管子承受的电流能力也远远足够.
12V 驱动也完全可行的, 建议加反压, 但并不是必须的.
还有一个问题, 不知道功率管散热条件做得怎么样?
因过热击穿的可能性倒是很大. 留意一下工作过程中的发热情况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管子我用了铝型材散热了……我怀疑我买的会不会是山寨货啊!淘宝网上买的,10元一个

网友D:
一般在IGBT管加吸收电容的。并要考虑吸收电路

网友E:
我用的半桥驱动过啊   觉得没啥问题啊

网友B:
你的12V电源用的是什么?很感兴趣啊,问题可能就出在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12V电源用的是什么?很感兴趣啊,问题可能就出在这。

单片机PWM口输出给MC33152,再驱动栅极。MC33152是12V的,7812

网友B:
门极电阻多少啊,看不清楚,我感觉问题有可能出在这里了,7812可能提供不了足够的瞬时功率

网友F:
CE管脚是否要外接续流二极管?实在不行买正品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门极电阻多少啊,看不清楚,我感觉问题有可能出在这里了,7812可能提供不了足够的瞬时功率 ...

栅极电阻我用的是22欧/1W的电阻

网友B:
算了一下,电源功率也够了。最好测一下波形吧,有利于分析。

网友G:
电机放在C集端吗?

网友H(2013-07-01):
解决了吗?

网友I:
G40N60--FSC SGH40N60 电流功率绝对充裕
驱动电路都没有问题
其实你10RMB一个,不便宜了,当然假的可能性也还是有的!
建议可以抓下波形,找出哪种状态?这样才会有方向

网友J:
IGBT的驱动:正电压开通,负电压关端。设计驱动电压要看产品册才知道,我看你的供电电压不够。MC33152驱动回路不知道好  不好,我一般是自己用变压器或光耦来制作。
IGBT CE极要追加阻容回路。

网友K(2014-07-07):
g40n60是场效应管。

网友L:
高手都来支招

网友M(2014-10-07):
IGBT内部有反向二极管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