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与PC通信

楼主(2012-11-26):
需要将单片机内的数据通过UART(超级终端)传给电脑显示、或者用电脑给单片机写指令,求整个过程的硬件原理图、方案、电脑驱动。

网友A:
单片机程序部分呢?说的有点简单啊,你的电脑有些什么?

楼主:
若信号为中低频两级应该已经够了,每级50倍不难实现,普通的反相比例放大就可以了,级数越多频带越窄,也越容易产生自激震荡

楼主:
我的电脑有DB25、还有就是USB了、若用USB——uart、需要上位机的驱动,怎么搞驱动。

网友B:
如果用PC跟单片机通讯只是为了调试那么PC端用个串口调试软件就是了

网友C:
单片机端就是对UART的编程,至于其电路,外挂个串口通信芯片加点周边元件就行了

楼主:
这个电路我模糊的找到了

网友D:
若要自己写PC端的串口驱动 上网找点资料 有些开源的VC程序

楼主:
这个不需要的、太复杂了,我直接用别人的驱动了。

网友E:
如果是用USB转串口,PC端写个驱动,然后用个小板子把USB转成串口

楼主:
自己写驱动、还没有那个实力啊

网友F:
这些驱动网上很多,串口需要自己编写。

楼主:
串口需要自己编写?什么意思啊。我只是需要把他们链接起来就可以了。

网友G:
如果只是单片机内的数据通过UART(超级终端)传给电脑显示,应该是很简单了。

楼主:
OK,明白怎么弄了,结贴了

网友H:
能说的具体点吗,听起来好像不难

网友I:
楼主想表达什么啊

网友J:
通过串口应该挺简单的吧

网友K:
百度一下,很多具体方案的。

网友L:
这单片机与PC进行通信资料挺多的,在PC机上不仅可以用VC也可以用VB。

网友M:
可否给我个proteus 7.10 汉化,我积分不够,下载不了

网友N:
串口通信这一块    现成的方案应该是很多的   自己多多百度一下   应该有很多   呵呵

网友N:
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 希望对你有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