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求救!!安装vmware tolls的问题

楼主(2012-11-26):
安装的是VMware-workstation-9.0.0-812388,linux版本为RHEL5.1,已经装了好几次了,完全安装购买的视频以及网上的提示来的,每次都在这一步出问题,见附件,求知道的大神指点:'(

网友A:
好像是mount到CDROM上的路径有问题
你直接去CDRom里面看看,是不是vmware-tool

网友B:
确实是mount出问题。楼主现在是在CDROM上安装的?

网友C:
楼主可以把vmware-tool复制到桌面或者新建个文件夹,然后再进去里面执行vmware-install.pl

网友D:
应该是挂载的路径不对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