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传感器标定问题

楼主(2012-11-26):
不知道发到哪个版块。

遇到这样一个问题:需要对压力传感器进行标定。
按照步骤进行,标定出的结果线性度还是比较理想的,在允许误差范围之内。可是过了一阵子(一天或者久一点),利用标定出来的参数得到的力值误差很大了,而且误差没有什么规律。

请问这是什么原因?随机误差?温度影响?求大神指点。该怎么解决呢。
遇到瓶颈,难以行进。

网友A:
随即误差

网友B(2014-01-02):
如果是温度误差的话就比较容易解决了。用热敏电阻做补偿电路就可以了。随机误差的就麻烦了,没有好的解决方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