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收标志 USART_FLAG_RXNE 一直为 0 ,应该怎么解决?

楼主(2012-11-26):
串口通信,PC向STM32发送数据时,产生接收中断,但是接收标志 USART_FLAG_RXNE 一直为 0 ,应该怎么解决?

网友A:
是不是读了接收buffer标志位就自动清零了?猜的,==!没用过STm32

网友B:
LZ用的是STM32哪款芯片?

网友C:
是不是接收中断没打开?

网友D:
你先在中断里面加个断点看看能不能进去呢

网友E:
贴出你的程序看看,是不是哪里有错误或不合理的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