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啊?!

楼主(2012-11-26):
大家遇到这种情况没有,在电源输入端串联一个电感,那电源就没有输出了,产生震荡了

网友A:
没遇到过,直流怎么会对电感有影响呢吗,是不是有模拟音频处理部分,数字地跟模拟地用电感连接,一点连接。

网友B:
对电源应该没啥影响吧、、、、

网友C:
什么电源呢?线性还是开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