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j_link下载时总有这个报错,什么意思啊?

楼主(2012-11-26):
使用j-link下载程序时总有这个报错Fatal Error[Li004]: file "C:\Program Files (x86)\IAR Systems\Embedded Workbench 6.0\arm\lib\Luminary\driverlib.a" is not an object or archive file
是什么意思啊!请高手指点下

网友A:
估计是J-LINK驱动的问题,重装软件试一下。

网友B:
如果你的电脑能自动识别到JLINK,那就看你的IAR是不是被破坏了,那样的话,可以重新修复一下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