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推荐个IIC接口的ADC芯片

楼主(2012-11-26):
需要8路AD,IIC接口。价格要便宜,希望在几元*币。

网友A:
SPI的,你可以用TL549,IIC的你可以看看philips或nxp的芯片

网友B:
spi的较常见,I2C的没用过

网友C:
PCF8591,四通道AD/DA,IIC借口

网友D(2016-01-25):
我也在找,不好找啊

网友E(2016-03-07):
max1037 max1039

网友F(2016-04-22):
谢谢了 需要12位的 MAX 的方案只有 8位啊

网友G:
推荐个方法:digikey.cn
它有器件的条件筛选。

网友H(2017-03-25):
用C8051F330自己做一个,可以循环采样,有窗口触发功能,对外I2C接口协议可以自定义。16个模拟通道,自带参考源和Vcc、温度等内部通道。价格也就是*币五六元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