芯片烧坏的原因

楼主(2012-11-26):
哎,糟蹋了2个芯片了,烧坏了之后都是供电电压3.3V和地短接了,

3.3V转换器木有损坏,3.3V转换器中的各电阻电容也木有坏....

3.3和地短接,会是什么原因呢?除了供电电压过大的原因

网友A:
我曾经在调试中也直接烧穿了好几个片子,一次是5V向3.3V的稳压失效了,STM32的用5V很容易就烧了,还有就是在一次调试中把IO口和15V的一个电压接到一起了,片子瞬间短路报废。。

网友B:
偶尔烧芯片。。

网友C:
因为自己不小心烧了两片(自己懒省事,将变压器的一根线拆了放在一边,谁知不小心,碰到板子上了),然后就很少烧了,倒是公司在外边焊接的板子,经过维修、补焊的,出问题的比例有点大,超过15% 。
去年的事,外协焊接的板子,差不多20%的能下程序,但是不能正常运行,后来验证是外部时钟不正常,换晶振无效,但是内部时钟正常。经对比检查,出问题的板子都是后期维修补焊过主芯片的,并且维修补焊过的出故障的比例相当高,达到80%,没办法,高速对方,不合格的不要修,我们自己修,至此,基本上没再出那个问题,搞不明白他们的员工咋弄坏的

网友D:
一般都是烧掉GPIO的TVS二极管,而且很多把TVS击穿情况下.MCU除那个被击穿IO外,其它部分还能正常工作,只是供电电流增大很多罢了.

网友E:
有可能是什么地方虚焊了,
焊接温度也是个很简单,也最容易烧的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一个IO口和15V相接,片子就毁了,我跟你情况一样啊,

但是不明白,为什么一个IO口接入高电压会造成整个MCU的报废..

楼主:
4# zhaoyu2005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~  :)

楼主:
5# zhshliu 你的意思是:一个IO 被高压击穿,只是这个IO坏了,其他的正常。

我的就是一个IO和12v相接了一下,整个就报废了....为啥呢?

网友F(2016-02-19):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一直没找到原因,用的是ST的芯片

网友G:
在布线的时候看好了,你是不是有的线路走线不科学,容易造成短路?

网友G:
建议电源线和地别再同一个电路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