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宇对讲系统室内终端机触摸屏改造求设计方案

楼主(2012-11-26):
楼宇对讲系统室内终端机,原来采用机械按键实现监视、开门、给物业打电话等功能,现在改成触摸屏方式,现在一般都采用什么样的技术实现?

网友A:
复杂点的就直接上 平板,手机这类的触摸屏。
简单点就是 电容触控按键来实现。也不贵,也不难。

楼主:
对于模拟屏的话,一般是采用OSD技术,还是有什么其他方法?

网友B(2013-01-10):
触摸屏,屏幕范围内可以做上触摸按键进行操作,但也可以将触摸按键做在屏幕外面,即屏幕的触摸控制电路和按键的触摸控制电路分开做,按键的位置完全可以放在之前机械按键的地方(好处是产品的结构改动就少,甚至可以不改动模具,降低开发成本)。如将触摸按键单独放在屏幕外,常见的方案有:贵的方案有塞朴拉斯的,稍微便宜的atmel,便宜的一般是国产的,比如比亚迪的触摸方案。而触摸屏,则是在原来的液晶屏上面放置一个触摸板(透明的),感觉就是液晶屏有了触摸功能,实质是液晶屏还是液晶屏。触摸屏方案有两大类,电阻式的和电容式的。前者应用成熟,成本低,但功能相当简单,只能做单点触摸;而电容屏,是这两年出来的(主要苹果产品最先使用),成本高,开发难度大些,但可以做多点触摸,功能可以做的更强大。

网友B:
将触摸按键放在屏幕外的地方,其实也是电容式的触摸原理,跟手机的触摸按键一样。

网友C:
室内终端机触摸屏项目,很多是采用ST ,ATMEL 或者新唐的触摸屏产品方案的!

网友D(2013-04-16):
我们就是用的ATMEL的触摸芯片,五块RMB左右。你低端模拟屏的就别折腾了,还是走低端路线好了

网友E:
有专用带触摸按键的MCU,做起来成本比较低

网友F(2013-06-25):
楼主 现在有DP7456 完全代替MAX7456 比MAX7456低了7块钱啊 我QQ2355239054 有兴趣就加我下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