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N结_负温度特性_原理探讨

楼主(2012-11-26):
各位好:
         PN结是负温度特性的,温度越高,结电压越小。
         可是深究一下其中的原理:温度越高,少数载流子增多,可是少数载流子相对运动的方向和PN结内电场的方向是相同的,应该不会削减PN结的宽度啊?
          求教负温度特性的原理。(知识点有点抠,大家见谅)。

网友A:
楼主是研究这个方向的?

网友B:
re LZ:

随着温度增高,“少子”和“多子”都会增加,致使等压下电流增加(显现压降降低)。

网友C:
我也爱思考类似问题,但是我不认为是这个原因。
也许仅是因为电子热运动能级的增加,需要外部很小的电场帮助就能穿越PN结,
因为在同样的电流下它的导通电压是降低的,按你们的描述就类似,同样的导通电压下,电流是增加的。

网友D:
啃啃禁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