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nst问题

楼主(2012-11-26):
const放在函数()之后,可以用来标识函数重载,那么在调用的时候,如何区分是调的哪一个函数呢?

网友A:
C++是强类型语言,而const也是类型的一种,即int &和const int &是两种不同的类型,而且int &是单向兼容于cosnt int &的,即对于void foo(const int &);你可以传入int &,但反之对于void foo(int &),你不能传入const int &

网友B:
看看《Think in C++》吧,里面关于const单独讲了一节,举了一些例子。

网友C:
基础的C++问题

网友D:
const是一个很容易混淆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