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clude问题

楼主(2012-11-2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把<>改为“”是因为这个头文件(.h)是在你的这个CPP目录同目录下。

<>需要在本工程属性中include这个文件所在的目录。即编译器配置目录

网友B:
一般来说
以<>包含的是c++自带系统头文件目录中的文件 可以到当前环境变量中的$CPLUS_INCLUDE目录下找到。
以""包含的是非系统头文件 如自定义的头文件、安装各种包附带的各种头文件 如不在当前程序运行目录需要在文件名前加路径或编译时指定(-I参数)目录

网友C:
C++里面最基础的问题

网友D:
一个是库里面的头文件,一个是自己编的头文件

网友E:
建议LZ看下C++primer这本书

网友F:
一般来说
以包含的是c++自带系统头文件目录中的文件 可以到当前环境变量中的$CPLUS_INCLUDE目录下找到。
以""包含的是非系统头文件 如自定义的头文件、安装各种包附带的各种头文件 如不在当前程序运行目录需要在文件 ...
引用 网友B:

分析的很清楚

网友E:
这个刚学编程的人,都会有这种疑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