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eturn问题

楼主(2012-11-26):
#include<iostream>
using std::cin;
using std::cout;
using std::endl;

void f(char[],int);
int main()
{
    char s[]="hello";
    f(s,0);
    system("pause");
    return 0;
}

void f(char a[],int n)
{
    if(a[n]=='\0')
    {
        return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f(a,n+1);
        cout<<a[n];
    }
}

这个是我自己写的用递归反向打印一串字符,下面的函数f  中if的{}中,我不知道应该写什么。就写了个renturn。
请问return 后面什么都不跟 的具体意义。

网友A:
函数的返回类型是什么 return就返回相应的类型

网友B:
基础的C语言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