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过孔的处理和设置问题!!!

楼主(2012-11-27):
     在处理BGA电源时,经常会遇到布线太密集,去耦电容的处理不是经过电容之后再接到电源管脚,实际PCB的时候也没发现有多大的影响,只知道最好是先过电容,再到电源的引脚,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官方点的说法?只知道最好是尽量接近!

      还有就是如果我有空间,先将电源过电容后接到电源脚上,但是电容的位置一般在底层,电源脚势必要打一个过孔,这样这个过孔就会和内电层直接相连,这样也达不到先过电容再接到引脚的效果,如果在BGA下面的电源层直接挖空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,但是有没有在过孔上的设置,可以让过孔不与内电层连接的!
大家讨论一下!!!

网友A:
考虑电流的路径就知道了,两层板最好使用bypass方式,多层板放在附近即可

网友B:
LS的方法很好,大家也是这样做的多。

网友C:
考虑电流的路径就知道了,两层板最好使用bypass方式,多层板放在附近即可
引用 网友A:

对头,前段时间画了块FPGA的板子,电容放的太多了。
虽然最后布局后差不多一个管脚一个,而且都离的很近,但是最近看的一些资料表明,就拿FPGA来说,电容不需要那么多,假如几个管脚在内部联系比较紧,而且从外部管脚看起来也比较近,就在它们附近放一个就够了,一个功能是起小电源作用,一个功能防止电流是反射(只要在线路上放个电容,导入到地平面,不让跑到别处干扰别人就OK了)~

刚入行,见笑了~:P

网友D:
是啊  电源最好先虑完波再给电源脚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