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调试过带通滤波器的朋友没

楼主(2012-11-27):
我现在急需一带通滤波器,中心频率为450K,有设计调试过的朋友们分享一下,等待中...

网友A:
通频带也没有?

网友B:
论坛的在线工具里面好像有,网上也有。你找找

谢谢

楼主:
2# rockzone 通频带:50K   有没有做过啊

楼主:
仿真了一个带通滤波器,焊接测试了   效果较好!

楼主:
自己再顶一下   经典电路

网友B(2013-02-28):
这个电路应该是不带增益的。而且信号衰减较大,后面可能需要放大电路。不推荐!

网友C:
过渡带有点宽,可以做窄点。

网友D:
这很多麻,有成品可买的

网友E:
很多这种设计滤波器软件,只要输入参数就可以得到想要的电路,楼主可以找下这种软件,以后滤波器就不愁了。可以试下TI的filterpro。

网友D:
找个软件设计规设计,但关键是要做出合格器件才是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