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S1110的测量范围

楼主(2012-11-27):
想要测量0-5V的模拟信号。
但ADS1110的数据手册上的相关参数如下。
Analog Input Voltage    min GND-0.2  max VDD+0.2
又有说明
(2)FSR=full-scale range=2x2.048V/PGA=4.096V/PGA

那么是说单端输入的情况下,测量范围最大只能到 0~4.096V吗?

网友A:
Analog Input Voltage    min GND-0.2  max VDD+0.2 说明了输入引脚对地电平的范围
FSR=full-scale range=2x2.048V/PGA=4.096V/PGA   说明了满刻度的输入电平
内部基准2.048
差分最大值是4.096
单端使用是2.048
记得是如此的
如果是单端信号要用到全部分辨率,反向输入端也要接2.048V的基准输入。输入区间就变成4.096了。

楼主:
确实,单端测量范围在0~2.048.还是得使用电阻分压来测量0~5V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