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双面板的话 过孔一般多大啊

楼主(2012-11-27):
我问一下 做双面板的话  过孔一般多大啊,用于插排阵的孔要多大啊
看俺师兄打样都10mil 甚至8的?

网友A:
最好不要小于 24/12,不然会很麻烦,排针我一般是 68/35,单位都是 米尔

网友B:
和PCB加工商有关,看看他们的加工技术,我一般用16mil/30mil的

网友C:
空间够的话,还是宽点好
要不小的板厂做出来的板子会有问题的

网友D:
我用的65/35mil

网友E:
最好不要小于 24/12,不然会很麻烦,排针我一般是 68/35,单位都是 米尔
引用 网友A:

经验之谈

网友F:
不能太小

网友G:
过孔太小,的确会碰到很多问题

网友H:
如果空间够,还是尽量宽一点

网友I:
插排针用10mil孔?那排针直径在0.2mm以下才行,表示没用过这么细的排针,常见的2.54mm间距的排针,俺通常放1mm的孔,保证能轻松插入。
曾经有一次,二极管的引脚0.8mm,放了0.9mm的孔,结果就有的插不入,或者很难插,问了下,钻0.9mm的孔,加工出来会小于这个值,另外原件个管脚直径也有个误差,所以就。。。

网友J:
一直也听纠结这个问题,看来还是大一点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