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用16位的数据线写一个32位的数?

楼主(2012-11-27):
arm写cpld,16位数据线,但要写一个32位的数进去,因为我这个数是实时使用的的,先写低位,后写高位,怎么避免写完低位,高位还没写的时候,这个数生效,就是全写完才让这个数生效!

网友A:
cpld处理成接受低位后保存一下,接受高位后保存一下,然后判断触发条件同时向下写

楼主:
2# jlass 触发条件怎么生成?
我现在是通过设一个寄存器位,外部CPU控制此寄存器产生高脉冲来弄得,不知道通常有什么方法?

网友A:
触发条件怎么生成?
这就看你自己的了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做法,要求速度快的话直接和第二次的写同时写就好了(一共写两次),速度要求不高的话,就用第三次的写触发也可以(一共写三次)。

网友B:
2# jlass 触发条件怎么生成?
我现在是通过设一个寄存器位,外部CPU控制此寄存器产生高脉冲来弄得,不知道通常有什么方法?
引用 网友C:
这样就可
常用方法都是和这个类似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我想让FPGA自己判断,产生一个脉冲或者延时赋值?

网友B:
6# jlgcumt 可以用计数器。

网友B:
里面生成一个计数器,然后01变化即可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这样做?

reg flag;

写低位;
flag<= 0;
写高位;
flag<=1;
赋值过程

if(flag==1)
赋值

这样可以吗?

网友A:
逻辑上倒是通的,但实际上容易出错
处理的不好,很容易把第一个数据的低位和第二个数据的高位拼在一起

楼主:
10# jlass 是呀,我现在就碰到这个问题了,怎么解决呢?

网友B:
逻辑上倒是通的,但实际上容易出错
处理的不好,很容易把第一个数据的低位和第二个数据的高位拼在一起
引用 网友A:
是呀。

网友B:
10# jlass 是呀,我现在就碰到这个问题了,怎么解决呢?
引用 网友C:
可以设置一个标志位,比方你设定如果收到一个ABCD就作为一个开始,
下面的就开始拼凑。

网友A:
猴哥的方法就可以
也可以这么写
如果flag=1
低位赋值
否则如果flag=2
高位赋值
否则如果flag=3
同时写
所以说方法很多,就看你怎么写了

楼主:
哦,我试试吧!

网友D:
你可以在cpld内先开个缓存,等到两次写都完成后,再更新32位寄存器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关键是怎么判断两次都写完?

网友E:
哦,我试试吧!
引用 网友C:
听猴哥的呗。

网友C:
听猴哥的呗。

网友B:
;P听我的:)

网友D:
总之怎么都存在一个握手的协议,看你怎么做合适了。可以加时间监视,譬如两次时间间隔超过10us,就认为第二次写是新的数据开始。

网友C:
总之怎么都存在一个握手的协议,看你怎么做合适了。可以加时间监视,譬如两次时间间隔超过10us,就认为第二次写是新的数据开始。
引用 网友D:
和猴哥说的一样。

网友F:
第一次写16bit进入缓冲区,第二次写16bit进入数据区同时自动将第一次写的16bit送入数据区。共需要写2次,占用48个D触发器。

网友G:
SIGNAL TEMPBUF: STD_LOGIC_VECTOR(15 downto 0);
SIGNAL MYREG: STD_LOGIC_VECTOR(31 downto 0);
PROCESS(nRESET,nWE)
BEGIN
        IF nRESET = '0' THEN
                TEMPBUF <= X"0000";
                MYREG <= X"00000000";
        ELSIF nWE'EVENT AND nWE = '1' THEN
                IF Addr = LOADDR AND nCS = '0'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BUF <= DATABUS;
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        IF Addr = HIADDR AND nCS = '0'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YREG <= DATABUS & TEMPBUF;
                END IF;
        END IF;
END PROCESS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