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买的LT1028做实验,我觉的是假芯片,请各位鉴别下

楼主:
要用LT1028做实验,本来要买LT1028ACN来,可是有现货的只有LT1028CN,买了吧。去一些摊点卖的都是25,其中一个摊点是16,买了。回来一看。我都不清楚这芯片是真是假,上面的字我用小刀都能刮下,而且芯片背后所标的字都不一样,这些芯片都是从所买的人一个管里面拿出来的。做实验搭了个简单电路(如图一),我把输入接地,得到的实验现象分了两拨,其中实验现象如图二,另一些实验现象如图三。图二中输出偏置电压就1V多了,而图三中噪声达到了10mv。请各位给鉴别下

网友A(2012-11-27):
是假的 吧 这么便宜,我看官网上报价都要4-5刀呢

网友B:
用刀都能刮掉,不用测就是假的,
大厂的都是激光丝印,除非锉刀。

网友C:
楼主的示波器不错,安捷伦牌的说。

网友D:
去一些摊点卖的都是25,其中一个摊点是16,买了
楼主要相信天上不会掉馅饼的

网友E:
肯定是假的撒,市场上假货多的很。

楼主:
难不成我白花60多买了一群假东西

网友F:
有两种可能,一是拆机料,这个在潮汕地区有完整的产业链;二是性能接近的其他品牌物料Remark,按我了解的华强北那些造假者的水平来说,不应该那么粗糙,一般从Mark都是看不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