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AVR单片机进入ADC噪声抑制模式怎样用T2唤醒?

楼主(2012-11-27):
最近写了个程序,想降低单片机功耗,用ADC噪声抑制模式,想用T2中断唤醒,通过LED来查看,不知道怎么唤醒不了,向高手求救。程序如下:
#include <iom88v.h>
#include <macros.h>
#define bsignal PC0
#define setbit(adress,num) (adress |= (1<<num))
#define clrbit(adress,num) (adress &= ~(1<<num))
//I/O init
void TXport_init(void)
{
  DDRB = 0X00;     //时钟输入PB6和PB7为输入,其他无用端口设置为输入
  PORTB = 0X3F;
  DDRC = 0X01;     //PC0为信号输出
  PORTC = 0X06;    //PC0输出0
  DDRD = 0X00;
  PORTD = 0X30;
  //DDRD = 0X04;
}
//Watchdog init
void Watchdog_init(void)
{
  WDR();//this prevents a timout on enabling
  WDTCSR |= (1<<WDCE)|(1<<WDE);
  WDTCSR = 0X29;   //WATCHDOG ENABLED
}
//oscillator:8MHz,timing time:32us
void TXtimer2_init(void)
{
  TCCR2B = 0X00;
  TCCR2A = 0X00;
  TCNT2  = 0XFA;      //TCNT0=256-(32*oscillator)/64
  TCCR2B = 0X03;      //CS02:CS01:CS00=011,64分频
  TIMSK2 = 0X01;
}
#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2_ovf_isr:iv_TIM2_OVF
void timer2_ovf_isr(void)
{
   static int TXtimecnt;
   TCNT2 = 0XFC;
   TXtimecnt++;
   if(TXtimecnt==1)
      setbit(PORTC,bsignal);
   else
      clrbit(PORTC,bsignal);
   if(TXtimecnt>=30)
      TXtimecnt = 0;
}
//cpu init
void initcpu(void)
{
     CLI();
     TXport_init();
     Watchdog_init();
     TXtimer0_init();
     SEI();
}
void main(void)
{
  initcpu();
  while(1)
  {
      SMCR = 0X01;
      SLEEP();
      PRR=0XDF;
  }
}

楼主:
补充:SMCR = 0X01;时程序能运行;SMCR = 0X03程序进入ADC噪声抑制模式时,LED就不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