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线圈续流管发烫严重

楼主(2012-11-27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若正常工作,换大管

网友B:
是不是老化了,更换新的试试。

网友:
我也觉得应该是老化了,你换个试下还是那情况吗

网友A:
对,换个新温度表试试

网友C:
浸在邮箱里,用油冷。加风机。

楼主:
没什么问题,换过之后还是发烫,考虑改变续流方式

网友D:
开关频率多高?管子的速度够不够?是否加阻容吸收?

网友E:
关键是器件的规格,功率高到一定程度,还要采取主动散热措施,先确认热功率是否正常吧。

网友F:
一个小时了,差不多稳定了,换个功耗小一点的,散热器稍微大一点的就可以了.

网友G:
加阻容吸收

网友H:
会不会是二极管选型有问题啊?温升这么厉害,危险啊.

网友I:
是不是过载?

网友J:
要用肖特基二极管或则快恢复二极管,加大二极管功率,

网友K:
换大管子,加散热。电机功率大的话,驱动的器件都要考虑散热问题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J:
要用肖特基二极管或则快恢复二极管,加大二极管功率,

很对.

网友H:
如果它发贴时能说明一下,现在用的是什么二极管,电流是多少,斩波的频率是多少;估计具体推荐的二极管型号大家都已经帮他找出来了;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很对.

我们用的是快恢复二极管。加了阻容吸收,用的MUR860加大功率二极管损耗如果大不也要发热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如果它发贴时能说明一下,现在用的是什么二极管,电流是多少,斩波的频率是多少;估计具体推荐的二极管型号大家 ...

不好意思,一直忙  用的是MUR860,电流大约1A,斩波频率大约6万左右。谢谢大家

网友H:
主要原因是斩波的频率太高了;60KHZ;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一直忙  用的是MUR860,电流大约1A,斩波频率大约6万左右。谢谢大家 ...

10年前搞过,"斩波频率大约6万左右",太高了,斩波频率1--3K试试看,试出一个最好的.电机的电感是很大的,你那么高的频率也没有用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