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好的Linux整理磁盘碎片的方法

楼主(2012-11-27):
  Linux最好的整理磁盘碎片的方法,总结了下面几点,大家可以参考一下:

  一、整理磁盘碎片
  Linux系统上的磁盘碎片整理程序与Windows 98或Windows NT系统中的磁盘碎片整理程序不同。Windows98引入FAT 32文件系统,虽然运行Windows 98不必转换为FAT 32文件系统。Windows可以被设置为使用FAT或一个叫NTFS的增强文件系统。所有这些文件系统以本质上相同的方式处理文件存储。
  二、使用多个控制器
  IDE和SCSI磁盘可以被链接。IDE链最多包括两个设备,标准SCSI链最多包括七个设备。如果在系统中有两个或更多SCSI磁盘,很可能被链接到同一个控制器。这样对大多数操作是足够的,尤其是把计算机当作单用户的工作站时。但是如果有一个服务器,那么就能够通过对每个SCSI驱动器提供一个控制器改善性能。当然,好的控制器是昂贵的。
  三、配置内核参数
  通过调整系统内核参数改善性能有时是很明显的。如果你决定要这样做一定要小心,因为系统内核的改变可能优化系统,也可能引起系统崩溃。
  注意:不要在一个正在使用的系统上改变内核参数,因为有系统崩溃的危险。因此,必须在一个没有人使用的系统上进行测试。设置一个测试机器,对系统进行测试,确保所有工作正常。
  Tweak内存性能
  在Linux中,可以Tweak系统内存。如果遇到内存不足错误或者系统是用于网络的,可以调整内存分配设置。
  内存一般以每页4千字节分配。调整空白页设置,可以在性能上有显著的改善。打开终端窗口,输入下面的命令查看系统的当前设置:
  cat /proc/sys/vm/freepages
  这样将获得三个数字,就像下面这样:
  128 256 384
  这些是最小空白页、空白页低和空白页高设置。这些值在启动时决定。最小设置是系统中内存数量的两倍;低设置是内存数量的4倍;高设置是系统内存的6倍;自由内存不能小于最小空白页数。
  如果空白页数目低于空白页高设置,则交换(使用磁盘空间分配到交换文件)开始。当达到空白页低设置时,密集型交换开始。
  增加空白页高设置有时可以改善整体性能,比如试试增加高设置到1MB,用echo命令可以调整这个设置。使用样本设置,输入这个命令增加空白页高设置到1MB:
  echo 128 256 1024 >/proc/sys/vm/freepages
  注意:当系统还没有被使用时测试这个设置,以确保在做任何调整时监视系统性能。这样可以确定哪个设置对系统是最好的。
  四、清理磁盘
这种方法看上去很简单:清理磁盘驱动器,删除不需要的文件,清除所有需要被保存但将不被使用的文件。如果可能的话,清除多余的目录,并减少子目录的数目。这些建议似乎显而易见,但是你会惊讶地发现,每个磁盘上确实积累了非常多的垃圾。释放磁盘空间可以帮助系统更好地工作。

网友A:
这些方法不错,学习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