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for loop循环

楼主(2012-11-27):
if nload='0' then
    q<=data_in;
   elsif clk'event and clk='1' then
    q(1)<=q(0);
    for i in 1 to 7 loop
     q(i)<=q(i-1);
    end loop;
   end if;

请问此语句中,q(1)<=q(0);是不是执行了两次?因为前面执行了q(1)<=q(0);后面for i in 1 to 7 loop,又执行了q(1)<=q(0)q(2)<=q(1)q(3)<=q(2)q(4)<=q(3)q(5)<=q(4)q(6)<=q(5)q(7)<=q(6),为何要执行两次q(1)<=q(0)

楼主:
请熟悉for loop的人指点一二,谢谢啦。

网友A:
这个for loop用得不合适,这个场合没必要用for loop,写这代码的人对VHDL还没入门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请您指点一下,谢谢了。

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我也想知道,请您指点。。。。谢谢

网友C:
坐等猴哥指点

网友D:
只赋值一次。
但是不要用for

网友E:
楼主移位的话 使用7:1 <=6:0 不是更好一些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猴哥,为何“但是不要用for”?能说的清楚一点吗,谢谢!不用for,用什么好?另外为何不要用for?谢谢。

楼主:
移位,使用7:1 <=6:0就可以,但为何不要用for?请猴哥指点。

网友F:
为何不要用for啊 帮顶